变压器能带多少只接触器?

楼主(2010-04-06):
一只100VA隔离变压器输入380V,输出36V,能带动多少只象正泰1210的接触器正常工作能?它们之间怎么换算呢?

网友:
不对吧,应该先算能带多少负载,再来配接触器回路吧。

网友:
1210线圈电压是36V吗,,,,,,,,,接触器是同时动作吗?

网友:
1210线圈电压是36V吗,,,,,,,,,接触器是同时动作吗?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的参数条件不够充分。

网友:
正常情况下,100VA按80-85W算,在除以线圈的功率。

楼主:
呵呵,接触器1210当然得是36V了,并且是一起吸合时能带多少呢?也就是向大家请教一只1210——36V的接触器功率是多大呢?

网友:
五楼说的有道理。详细的说,就是100w(100VA)是他的额定功率,但是要留余量!线圈功率可以查一下工具书,或者正泰提供的型录。

网友:
变压器额定容量,留余量  那大概是打几折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