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请教网格划分问题

楼主(2010-04-06):
各位大侠,是一个平面问题,就是一个矩形中央被剪去了一部分,该如何进行网格划分?

网友:
剪掉的是什么图形啊?

网友:
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网格
% j0 ]; ]# k" d$ k. ]一般的话选择划分平面网格只要选择好平面就行了,使用自动划分网格

楼主:
1# zjl 被剪掉的是一个长方形,好分成矩形的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