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怎么查看尺寸代号

楼主(2010-04-06):
proe中怎么查看尺寸代号

网友:

绘图区中双击某特征,显示黄色的尺寸。鼠标指针浮到尺寸文字上时就显示该尺寸的代号d#。
+ A# l8 T- ~8 d% J或者 菜单“信息”-->切换尺寸,则会在尺寸与数值之间切换

楼主:

谢谢 2# sdlqwnu

网友:

proe中查看尺寸代号。

楼主:

非常感谢 4# jackie521

网友(2010-11-06):

好,谢谢。虽然用proe也有一段时间了,但还有不少东西不知道,太感谢了。

网友:

谢谢,学习了一下,呵呵

网友(2011-01-01):

尺寸代号  是什么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