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车刀和精车刀刃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4-07):
粗车刀和精车刀刃磨有什么不同

网友:
看刀具手册,,,,,,,,,,,

网友:
自己去买本刀具手册看看

网友:
看看车刀刃磨这一块,再结合实践看看!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还是去买书吧,没人说

网友(2010-12-24):
刀具手册太复杂,有没有入门的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位都不屑一说,我就抛砖引玉的说一下
一般情况下,粗车前角要比精车前角小,甚至负前角。后角也是,精车大些,粗车小。精车用正刃倾角,粗车刃倾角小些,或者为负的。精车断屑槽深,窄,粗车相反。粗车切削刃要倒棱,精车要磨修光刃。粗车刀尖圆角要大,精车在保证光洁度的情况下圆角要小。
一句话,精车主要考虑断屑 排屑问及表面质量。粗车主要考虑刀具强度与寿命问题。
刀具几何角度一般的机械工人切削手册上面都有。

网友:
看看车刀刃磨这一块,再结合实践看看!
 都有的 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