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下性价比不错的触摸屏

楼主(2010-04-07):
请大家推荐下性价比不错的触摸屏,

龙九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有的显示器可以直接在上面贴个膜就可以当触摸屏使用的。只需要200元。我在唐朝的一体机上已经贴好多拉。要是对这种模式感兴趣的话我再找他们问清楚方法。

网友:
触摸瓶的容易坏,不耐用,我的手机就坏了好几个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