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已经装配好的图 进行仿真么?

楼主(2010-04-07):
请教 各位前辈 我最近学习DMU运动机构 教程里都是 直接进入DMU运动机构 模块 进行装配 模拟 ,可否应用已经装配好比且约束正确的装配图进行 模拟呢?

网友:
可以用装配好的进行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前辈~~我自己再试试

楼主:
2# ch_j1985 前辈 我刚才实验了 用装配好的图进行仿真 已经约束的零件之间再添加接合 提示已经有了约束 所以我都是把原来的约束删掉 重新接合 其自动生成约束~  所以我从这个过程发现 已经约束好的装配图好像不能进行模拟仿真~  还有个困惑是 装配完后又5个自由度 我想模拟 提示 命令不够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能简单说明下么~ 谢谢了~~

网友:
当然可以呀,只不过添加的运动副又生成新的约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新生成的约束跟之前装配的约束有冲突的时候 会有提示 是不是不用管这个提示 重复约束也没事呢?

网友:
你可以把有冲突的约束删去,不影响最后的仿真,不过一般有冲突的时候少,你看一下是不是装配时有问题。如果没有就以仿真时生成的约束走,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啦 谢谢~O(∩_∩)O~

网友:
做仿真时,要注意装配条件,不能随便加,否则就要回头修改了

网友:
DMU里面有个约束转joints的功能,仔细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