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分级筛筛框的材料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07):
各位大侠,回转分级筛的筛框为密度大、硬实的筛框(材料待明确),存在易损坏、重量重、换筛困难的缺点。
   那位大侠有什么好点子,请指教,非常感谢。
    要求筛框轻便于换筛,同时不易变形。

网友:
我对这方面不熟,但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已损坏,因为什么原因
硬实的筛框是否有其原因?
总之还是先阅读以下相关资料吧

楼主:
谢谢楼主,补充下:
筛框采用的是株木,上下绷的是筛网,上下两层筛网中间是橡胶球(振动过程中橡胶球上下弹击筛网,便于物料过筛),因为振动比较厉害,筛框容易变形,导致取出、放进非常费劲,至少需四个人,而且在此过程中,木质筛框极易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