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画平面凸轮

楼主(2010-04-07):
SW怎么画平面凸轮,最近公司接到的加工订单,有些零件是平面的凸轮,就是一边高一边低,中间是用正弦线过渡的,以前没接触过,不会画,现在想请教下坛里的达人,帮个忙,先谢过了!QQ:37400371

网友:
谁知道你要画成啥样的?连图都没有

网友:
你发下图,看下啊,如果是你会画,但是不知道在SW中如何画,你就在AUTOcad中画好,导入到SW中。。。。

网友(2011-08-29):
你直接将给的CAD图中凸轮轮廓复制到SOLIDEWORKS中后拉伸就OK 了吧

网友:
对,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注意确认图纸是不是1:1画的,再就是转时别忘了改单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