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穿综机---请教

楼主(2010-04-07):
请问大家,哪有自动穿综机?那位老师有这方面的材料,请指导一下!

网友:
史陶比尔自动穿综机,自动穿综机是一种集机械、光电、气动为一体的精密纺织设备,具有运行速度高、穿综准确的特点,为现代纺织对半成品高质高效的要求提供保障。国内该公司位于杭州,你可直接与其联系求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老师!

网友(2014-02-21):
据了解,深圳有一家海弘装备的可提供系列全自动穿经机/穿综机,可到他们的网站上了解信息。

网友:
首页>海弘产品>HDS 5800
海弘产品

机器性能
穿综速度              200根/分钟,一次穿过综丝和钢筘
适用范围
纱线原料                加弹加捻的化纤及涤纶等
纱线颜色                单色穿综
经轴尺寸                最宽2300毫米,最窄1100毫米
纱线强度                50-200dtex
综丝型号                钢制或塑料制O型片综丝
综丝尺寸长度         220-330毫米 厚度0.25-0.65毫米 综丝孔最小1.2x5.5毫米
综丝串杆轨道         最多16条,截面尺寸1.5 X9毫米
钢筘型号及尺寸      平面或隧道式钢扣最宽2500毫米
                             钢筘缝隙20-350个缝/dm
                             钢筘高80-150毫米
                             钢筘平面高度40-100毫米
检测功能
断线检测功能
单线穿筘检测功能
程式存储量
1000个程式,每个程式200000 条穿线过程
设备需求
电压220VAC/50Hz
压缩空气 850LPM @ 5 BAR
功率2.8KW(峰值)
温度18-40摄氏度
湿度30-95%不结露
地面平整度15毫米
机器尺寸与重量
主机   宽X深X高 2000mmX900mmX1500mm;重量400KG
过线架  宽X深X高 2500mmX500mmX1800mm;重量400KG
平面占地尺寸
6500mmX7500mm

深圳市海弘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天安工业区2栋2楼C
电话:0755-86625120
传真:0755-86389449
邮编:518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