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G代码---请教

楼主(2010-04-07):
各位大侠 G45G46G47G48这些指令有什么用?一般什么样的情况需要这些指令?

网友:
刀具偏置在车床和铣床里面经常用到尤其是铣床和加工中心必须要用到!

网友:
新手学习,有贴必顶。

网友:
二楼的能否讲的具体点 谢谢

网友:
好啊,
新手学习,有贴必顶。

网友:
主要还是一个刀具偏置作用

网友:
G45-------刀具偏置+/+
G46-------刀具偏置+/—
G47-------刀具偏置—/—
G48------刀具偏置—/+

网友:
新手学习,有贴必顶
zheng xue

网友:
刀具位置偏置
G45/46/47/48X-Y-D-F
是为了加工出规定的长度而设置的

网友:
应该很少用吧
这些都不是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