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换线(换工装夹具)?

楼主(2010-04-07):
各位大侠:
      公司是做五金机械零件加工的,因为小批量、多品种的特点较明显,在订单多的时候,对完成急件是非常让人头痛的一件事情。因为有的工序换一个夹具,包括调试需要半天甚至一天到更多时间。这样的损失是明显的,不知道各位大侠能有什么好的方法改变这一问题?我不是做技术的,所以可能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弱,还忘不吝赐教!
      顺便说一句,我们一般的尺寸和形位公差在0.01或者更高的等级上。

网友:
可以用快速切换的办法,关键是要看你们的零件是否适合?我们这里也遇到你所得那种情况。例如,我们这的零件在工装上加工是采用一面两孔定位,定位元件用的是一平板、圆销和菱形销,由于不同的产品它的两个定位孔孔距不同,我们只需要更换相应的定位销,同时保证其孔距即可。这大大节省了切换工装的时间。

网友(2012-03-31):
可采用柔性夹具,这样夹具更换方便快捷,定位准确可靠。

网友:
具体是什么设备的夹具,可以在工作台面上增加微调机构,比如带微调的精密的十字托板

网友:
具体是什么设备的夹具,可以在工作台面上增加微调机构,比如带微调的精密的十字托板

老鹰 -10

网友(2013-07-11):
你们工厂在哪里,柔性生产线系统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可以联系我
13566286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