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Cr15球化退火氧化皮厚度?

楼主(2010-04-07):
各位大侠,求教GCr15球化退火后,对形成的表面氧化皮厚度有标准规定吗?在哪能查到?在此先谢了!

网友:
与加热时间及加热炉型、加热炉内的气氛有函数关系,具体,看滚动轴承钢的资料,各轴承厂也有具体的工艺参数,没有什么标准值,只是加热到一定程度,晶粒过分长大,性能就下降了

楼主:
我再去查查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