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proe导入adams

楼主(2010-04-07):
自己做的一个例子,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用的是proe3.0和adams2007!

网友(2010-09-18):
我找了很久proe导入的方法, 试一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2-05-05):
请问一下导入后怎么修改零件坐标位置,我要仿真一个斜的圆筒转动,可是导入后只能朝上,不能修改位置坐标,和建模不一样啊

网友(2013-07-29):
额。。这个是百度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