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液压设备上都用到液压软管总成?

楼主(2010-04-07):
是不是所有的液压设备上都用到液压软管总成?

如果有用不到的    能不能找几个例子

液压软管总成除了   供油   减震  还有什么用处?

网友:
不用软管的设备非常多,钢厂许多设备都没有软管,因为没有活动点,有时用铰接接头,因为软管寿命比较短,高温位置也尽可能不用,主要还是看工况,没有绝对性,

网友:
有些设备上使用的液压钢管也比较多

网友:
我觉得软管主要用在执行机构有运动的地方,而不是为了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