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个球阀,圆球怎样车制呀?

楼主(2010-04-07):
自制一个球阀,圆球怎样车制呀,能给我发一个车圆球的工装吗,要求在c-20普通车床上制做,先谢谢

网友:
先车一大半,以后夹住另一端再车,自己想的,基本思路这样,具体细节自己想想。

网友:
有这个工装,但是刀具得带驱动

网友:
我以前公司做阀门的,球阀的阀芯是数控车床做的。普车这个对工人要求太高了吧,阀球不大的话能否考虑成型刀?

网友:
球是球,阀杆是阀杆
在球上做搬口,把阀杆放在搬口

网友:
球体的车削,在C620车床上把小托板拿下,安上回转刀架即可加工。回转刀架请搜索机床附件。

网友:
球阀球阀,你球体上没有通路啊?用通路固定呗!!!

网友:
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
1.去买同样尺寸的钢球,磨出平面,钻孔,装柄;
2.用数控车;
3.一定要用普通车床的话,装个回转刀架,附图:

网友:
10楼真高,给了三种方案,第一种最好,个人认为.

网友:
一个球阀搞的太复杂了吧。批量的就用仪表车床加回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