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齿轮,要用非金属的,不容易变形,硬度,强度要好!

楼主(2010-04-07):
今天客户让我们给设计一齿轮,要用非金属的,以前他们是用尼龙的,现在要求改善,不容易变形,硬度,强度要好,一对啮合齿轮,大家说说用什么非金属材料好啊,谢谢大侠们了?

楼主:
直径200mm,厚度6mm,齿数78.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做PVC材料呢,就是做管子的那种材料。硬度可以~!

网友:
用ABS 怎么样?查查非金属材料手册啊,这个大家也是自己查了才告诉你的吧

网友:
应该提出具体的参数才好选择材料

网友:
用聚苯硫醚,其他的不行

楼主:
聚苯硫醚好像还可以,时间长了,不会变软吧

网友:
聚苯硫醚没问题,只能用这个,还何以加纤维
这是一般知识,其他塑料有缺陷

网友:
聚氨酯应该可以的,它比尼龙的强度好

同步带就是用聚氨酯做的

网友:
学习了,以前我一直用尼龙做,不知这种材料的机加工性能怎么样,有没有合适的棒材,一般我们都是小批量,没法开模具的。

网友:
应该可以用   P E E K

网友:
一般塑胶齿轮都会用塞钢(POM)料来制作。

网友:
聚苯硫醚(PPS),
  耐热性能优异:其熔点超过280℃,热变形温度超过260℃,长期使用温度为220-240℃。在空气中于700℃降解在1000℃惰性气体仍保持40%的重量,短期耐热性和长期连续使用的热稳定性均优于目前所有的工程塑料。经特殊改性的品种,热变形温度可达350℃以上。
  机械性能好:其刚性极强,表面硬度高,洛氏硬度>100HR,拉伸强度>170 MPa ,弯曲强度>220MPa,缺口冲击强度〉16 MPa,弯曲模量>3.5×104,并具有优异的耐蠕变性和耐疲劳性。故在机械、化工、仪器、仪表和航空、航天、舰船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广泛用途。
  通过填充氟树脂和碳纤维等润滑剂,可大幅度提高其耐磨性,摩擦系数在0.01-0.02。

网友(点评):
大侠自己总结的东西?

网友:
如果是单件或数量不多的话,建议采用环氧玻纤板制造,型号为3240,这是一种电工常用的材料,机械性能接近中碳钢,6毫米厚的板材也容易买到,下料切割后车外圆内孔,然后叠起来铣齿或滚齿。注意机加工时要使用夹板,防止材料分层。

网友:
考虑到成本,用增强型尼龙,现在很多。

楼主:
我们外协是一些小厂,他们应该知道PPS的吧,另外这材料价格怎么样?

网友:
用聚苯硫醚,其他的不行
引用 网友A:

支持,虽没用它做过齿轮,但听说过,我这有个零件就是用它做的

网友:
PPS好像有点脆哟,会不会容易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