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只8.8级M8内六角螺丝,全部扯断了!---求助

楼主(2010-04-07):
我司一台机器,是一个导轨,同时用了8只8.8级M8内六角螺丝固定的,可是全部扯断了。因为下面有传动轴,所以螺丝不能加大,该用什么螺丝代替呢?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用12.9级螺栓或者更高强度的螺栓

网友:
那只有改结构,传个图上来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断的???

网友:
年轻时开大卡车,M12地轴螺丝,高强度的,法兰上一圈12个,每天要检查,紧固,马虎不得,松动之后即断地轴,断在山上要做一夜山大王.

网友:
换   10.9     or    12.9

网友:
要先检查结构,怎么断的,哪里卡住了
不是换螺栓那么简单

网友:
要先检查结构,怎么断的,哪里卡住了
不是换螺栓那么简单
==============
tong yi

网友:
怎么说,看来是要改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