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买了台6150云南产的,开合螺母的开合动作困难!

楼主(2010-04-07):
去年厂里买了台6150云南产的,发现开合螺母的开合动作困难。发传真给厂里,厂家来人了说1.5M的机床都是这样的-----------丝杆这么长,它总是弯的。今年我拿丝表量了一下在750处开合螺母,丝杆的动作是0.35-----0.95MM,难怪开合动作如此艰难!!请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同情一下。只能取下校直了。

楼主:
2# 小链机 事实上丝杆只是弯了0.2---0.3mm而以。看上去是开合螺母位置不对-------------床头到床尾动作都很困难

网友:
是不是按下开合母时很费力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看清是不是开合母的调整镶条太紧了。就是在没有挂到开合母时动作的力到底有多大,一个间隙就能反应出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就是开合螺母的间隙调试的不合适,1.5米的机床不是长

楼主:
5# qyz 请问开合螺母间隙如何调整?

楼主:
4# 北京机床维修 是按下开合螺母时,丝杆随开合螺母摆动,而造成阻力。

网友:
就是溜板箱靠的右侧面上,开合螺母处有三个螺钉,调整那三个螺钉就可以了,不过我调的时候是靠感觉,只要自己认为好用就可以了,我在6163、616和6140上都是那样调的。6150没用过,不过我想原理都差不多吧。

网友:
云南6150要多少米,便宜的话,也想买台

楼主:
8# tangshuiping123 你调整的是开合螺母的开合距离还是开合螺母的位置,我想我要调整的是开合螺母的位置。

楼主:
9# 陈可可 我们去年买的是4.5万

网友:
问题是溜板箱上操纵手柄孔的中心和丝杆的中心不在一个平面线上,只要把开和螺母两片滑块上滑柱的位置作相应的调整就可以了。滑柱是在平面凸轮中动作起到上升和下降的作用。

网友:
我调的是开合螺母的间隙,位置没调过,不知能不能调,最好请教一下“北京机床维修 ”他是专业人才

网友:
普通机床是这样的,在压开合应该先启动机床才能顺畅压入丝杆。

楼主:
13# tangshuiping123 我看了一下,那是调整开合螺母滑块的间隙的,也就是滑块的动作阻力。谢谢你的提醒至少我以前不知道这些东西,我又学到点东西

楼主:
4# 北京机床维修 不是间隙问题,是开合螺母的位置不准,距离短了0.5mm

楼主:
12# lxdwl1314   请问开合螺母滑块上的滑杆该怎么调整?要卸下遛板箱和丝杆吗?

网友:
4# 北京机床维修  不是间隙问题,是开合螺母的位置不准,距离短了0.5mm
引用 网友A:

是凸轮槽的位置不对?

楼主:
18# tyx2000 凸轮槽没问题吧?该是开合螺母的中心线和丝杆的中心线不能重合

网友(2010-07-17):
我用两米的,也发现此现象,估计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