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分配器的进油口能接干油泵直接进行打油吗?

楼主(2010-04-07):
普通分配器的进油口能接干油泵直接进行打油吗?

请教,谢谢!

网友:
能,但与泵的接口不同,要做变径,

楼主:
分配器打不坏吗  分配器是双线的 泵只打单线对分配器没影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线分配器一般更耐压,只要没杂物进去就没事,不过得两个进油口交替打油

网友:
只是没法换向
楼主从来不去现场吗

楼主:
当然去  谢谢啦请多多支持

网友:
没有问题。我们现场在分配器使用前,都是这样对分配器进行充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配器不管是单线还是双线,所采用的锂基脂均为干净的.只要油脂中含有杂物,分配器就会造成堵塞现象.
 单线分配器比较较贵,必须采用干净锂基脂.  而双线分配器稍微好些,有细微杂物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楼主所说情况,已说明为双线分配器.您可以使用双线手动加油泵.像一般的加油枪没有换向功能.但是可以设计成双线系统,会比较麻烦.      如果想用一般手动加油枪建议您使用单线分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