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挖掘机油臂维修图,求助

楼主(2010-04-07):
向各位行家跪求有没有小松挖掘机油臂维修图!麻烦各位帮帮忙!

网友:
机油臂?什么部件?是小臂(斗杆)还是别的?

楼主:
小松大臂油缸油封如何更换,或油缸的结构图

网友:
拆下来,量尺寸,找进口密封件,更换,完了

网友(2010-05-31):
买个密封圈 换上就好了

网友:
找一家卖油封修理包的,告诉他小松的机型,就可以帮你配好。

网友:
若果能找到专业的维修站,还是找他们吧

网友(2010-08-23):
关于油缸密封的更换很有讲究,首先对于拆卸过程要注意平稳,切忌强拉硬拽,避免缸筒内壁划伤,因为这样会造成后期拉缸,导致油缸报废;另外在拆卸缸头时注意安装顺序的记录,特别是内部油封的安装顺序,切忌装反,而且还要考虑拆装环境的清洁度,否则会导致二次故障,导致极大的抱怨。

网友:
只换坏的,其他的最好不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