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圆棒260长钻孔 哪种工艺最好?

楼主(2010-04-08):
40CR圆棒 Φ70mm 260MM长 钻孔直径Φ28 (打成无缝管 要求不高可以两头钻)
摇臂钻效率最低
车床尾座钻稍快 最累

我想在普通卧式数控车床上安装U钻自动钻不知能不能行(1把U钻可不便宜 要千把块)
那位大哥还有更好的办法 ...

网友:
量大吗?  可以上枪钻的。

楼主:
改造车床能用枪钻么,.,.,.,.,.,.

网友:
可以用板钻试试,我们工人自己用片铣刀改制的。

网友:
看你的量啊,两大可以用专用的深孔机啊~专门钻深孔的。

网友:
则死神建议你空姐硫酸钡

网友:
看你的量啊,两大可以用专用的深孔机啊~专门钻深孔的。
引用 网友A:

晕死你!!!这又不算深孔,还要深孔加工???普车尾座打应该不是很累啊,拿根细点的管子加长下省点力。

网友:
哦,真是对不起啊!!长度是260,孔是28应该是深孔了,看错了。

网友:
用枪钻,量不大的话外协,一根几十块钱。

网友:
找外协就是一个省时、省心又省钱的好办法。

网友:
用普通钻头,放在数控上加工也可以,不过要处理好钻头

网友:
将尾座置于大托板的前方,用大托板自动进给带动尾座钻孔,这样或许会比较省力。

网友:
找外协最重要的是质量控制的问题,有时也不省心。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我们经常钻1.5米长的50粗孔的活。用普通钻头钻,不是很费力。

网友:
就车床打呀
8小时100件可以打出来的

网友:
楼上的能想到外协,高,实在是高!!

网友:
推荐 六角车床 至于钻头 还需高人指点 学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