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发动机

楼主(2010-04-08):
论现代发动机是人类的悲哀
各位社友:本人只是对发动机有业余爱好。好爱到快要成专业,我也不是一个工程师。我只是个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普通的家民。
我为什么说现代发动机是人类的悲哀,第一从力学方面,第二从热力学方面。第三从环保方面。
我说这个问题是从各方面了解了才说。我相信大家都比我的学问高。但不代表大家都比我了解发动机。
首先我说一下发动机是什么:发动机是由各种零件组成的一种装置。发动机本身并没有动力。它只是个能量转化器。用输出动力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壮态会对能的体现有不同,能量的体现是个无止尽的,当用同样体积的气体1MP的压强与10MP的压强同样的热量,它的能量体现会产生巨大的改变。从这一点就可经证实能量的利用是个无止尽的端点。机械的机械能也是个没止尽的端点。因为不管用任何不同的方式来做同一种机械。它的机械能都会不同。但是它是不可能为00只是代表没有。0以上的只是化表有。只是一种有与无的慨念。这是发动机两个没有端点的无止尽的追求。
第一:从力学方也就是说如何把用在最佳点。力是一个直线,通过阻力改变它的方向。所以有了阻力就变为了机械的机械能。从力学上来讲要克服是不可能的。除非力不作用于物体。这样也就失去力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活塞是在气缸内直线运动。通过连轩改变它的力向。使它变为圆周运动。对外输出体现化学能的能量。要想使它体现能量达到最高的方法只有维一的二个方面。第一要使化学能产生能量后不能对圆心产生的压力减小。这样才能达到减少机械的机械能。机械能减小了也就提高了能量的利用。第二:要从直线运动的力作用于圆周运动,圆上有360个基本点。这360个点又分两个最佳点与两个最不佳点,当直线运动与圆心成直线时的这两个点是最不佳点。任何一点都要比这两面点好。当与直线运动与圆心成90度时是最佳点。这时可以把作用力传给圆上最多。使直线运动尽可能的成为圆周运动。现在的发动机是在上止点工作所以不是最好的。因为在现在的发动机的四个冲程都在一个缸内完成。所以就造成了这种原因。原本这个冲程又分两大作用。可以分开成为进气、压缩为一个目的。工作与排气为另一个目的。
进气:的目的为了进入一定的氧分子与化学能产生燃烧。得到最佳的热值。
压缩:是为了使气体在一定的热值下与不同的壮态下,一定的热值所产生不同的效率,和化学能热量能在一定的空间内快速传导,与化学产生燃烧的条件相合。这四个冲程的压缩与工作所需的条件相反。压缩:是需要冷的条件下使压缩所需的功率降到最低。
工作:是在热量不对外散热时达到最佳。这两个刚好相反。所以在一个缸内是一种错误。产生了好多不必要的热效率走失与反作用力。
排气:排气只为了下一次工作清理不可能与化学能再次产生燃烧的气体。

第二:从热力学上来分析。我们让化学能产生燃烧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得到热量使气体的内能增加。这是改变内能的一种方式。使它与压缩后有内能差。这样达到两个时间的内能差通过发动机这个装置体现出来。为达到这目的就产生了化学能与氧气产生燃烧得到热量。得到了热量后又排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热量是不分燃烧与不燃烧的。只要有热量就可以提高气体的内能。如果产生了热量传给气体不改变它的本质,那么这热量就可以反回来再次利用。只需加热从开始工作到工作完排出时的温差。就能回到原来的效果。我们到处找制造热源的化学能。最后排出来成为人类要治理的东西。使我们的后代成为我们来处理。

楼主:
望有同感的顶一下,也想有不同感的说出其中的理由。以达到增加友谊与对发动机的更深一步的了解。

网友:
呵呵,支持楼主,看法的却不一般

网友:
相反我认为发动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智慧、学科的结合

楼主:
兄弟:我不是讲发动机不是人类伟大的发明。我只是认为社会要改进现在的发动机。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也敬佩我们的前辈。没有前辈的发动机就发现不了现代发动机的缺点。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史。没有前辈那来现在工业文明。

网友:
你认为的连杆在最高点时燃气开始向下做工的能量损失的话,要记得 F×s是做的功,如果连杆停在最高点,而刚体内燃气保持高压不变的话,是不做功的。。也就没什么机械能损失之说了。

燃气能量的另一部分损耗,在于热能的耗散。可是这个也是无奈之举,汽缸不能积热太多,影响缸体强度,这也是缸壁和气门得有水套来保持温度不至过高的原因。
曾经看过一个氮化硅还是什么的一个汽缸内衬柴油机,保持缸内高温而发动机不过热影响金属强度。
发动机也应该是向这方面发展的吧。

像是LZ说的那样的话,气体被加热之后,又回来加热冷空气使之做功,但是做功的地方肯定是气缸内吧,而气缸内,应该是比做过功排出的废气热的吧,这就是问题了。而如果加热冷空气进入汽缸的话,气缸内进一步加热,岂不是汽缸会越来越热?这时冷却系统会不得不散失更多热量来保护发动机。这又回到了使汽缸内高热而不影响汽缸机械性能的老问题上面了。

在校学生本着学习态度的无责任胡言乱语,欢迎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在上止点工作时,化学能释放出来热量,使气体增加了内能。就产生了高压。产生高压后与曲轴的支点种中心点成了直线。这时把化学能就变为了曲轴中心轴的压力。也就变成了磨檫力刀就是变为了机械的机械能。由转动后才慢慢的产生磨檫力与对曲轴产生的转动力两者转动力大余对曲轴的磨檫力后才对曲轴有转动力。到这时气缸内的气压以减小。所FXS不能从上止点开始算.如果不在上止点与下止点任何一个点都比这两点好.
    现在的发动机利用化学能产生的热量是做什么你要了解清楚,利用热是提高气体的内能,使气体增压达到与压缩到上止点时的压强与化学能转为热后供给气体后的压强.这两个时间点的内能差就产生了动力.这是一种产生动力的方式.如加热后不增压只增加体积.这也是增加内能的一种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排出来的热量再利用.就可以把排出的热量再次做热源.
    你说气缸内温度太高会影响发动机的性能.斯特林发动机在700度时缸内一样没影响.只要在一定的温度内就不会对气缸有影响.

网友:
回复  04102

     因为在上止点工作时,化学能释放出来热量,使气体增加了内能。就产生了高压。产生高压 ...
引用 网友B:

压力,是由于气体体积变化造成的吧,怎么会不增压只增体积。

减小摩擦绝对是正道。

可是发动机安全工作的温度就那么多,发动机最终的温度是肯定要稳定在一个温度下的,又回到了你没有解答的那个问题上面。。

楼主:
我不是讲的内燃机,我是讲的外燃。在内燃机上是改变不了的。你不要用内燃机来讲。我是从动力的产生这个大局来讲。动力是利用气体在不同压强或同压不同气量下与低压产生的。这是动力产生的必然。动力是冷低压、冷高压、热高压、热低压。气体在这四种情况下产生的。这四种情况可改变进气的温度。因为我要的是温差。不是要的多高的温度。你说的发动机最终的温度要稳定在一个温度下。实际只要发动机安全工作的温度内可以了。我们要从发动机的压缩方面做文章。提高它的压强。这是个无止尽的改变。如我们设定的温度为546.6度。如果在5mp时加热。就可得到是每压缩一次的2倍的压力气。有这里你知道有多少动力吗?你又会说压缩会消耗多少机械能。那是由单向筏来决定。如果你把单向筏设定到达到与所需的压力时就自动打开,这样就少了很多的机械能。再来你如压缩时不对曲轴产生巨大的压力就能产生高压气。也会减少很多的机械能。

楼主:
你可以加我与我单独聊。你是哪个学校的啊。我的QQ是546999493。一下子说不清。

网友(2013-09-29):
两位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