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单向阀内螺纹处怎么密封?

楼主(2010-04-08):
单向阀内螺纹末端的台阶,光滑度不够,加了O型圈,还是泄漏。与它相配的软管接头的外螺纹上缠生料带,还是不行。

网友:
螺纹端面加组合垫!不用加胶带 和o型圈

网友:
加组合垫圈,感觉怎么像是锥管螺纹。

网友:
学习一下了,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
端面车沟槽加O型圈试一试

网友:
把螺纹车掉一点加“O“圈。

网友:
请楼主先看看单向阀的接口,是55度锥管螺纹还是公制管螺纹。再做决定是采用组合垫密封还是生料带加密封胶

楼主:
公制螺纹,我准备涂螺纹胶了

网友:
公制螺纹,用组合垫就没错了!直通单向都这么用啊!螺纹胶耐几个压啊?没用过!是不是10Mpa的?

楼主:
可是与它相配的接头,厂家没有做出端面来,没法跟单向阀的端面一起来夹紧组合垫

网友:
一般都是使用组合垫的

网友:
检查接头体配合长度,采用组合密封垫全应该没问题(系统压力不大于30MPa),否则就要加工端部螺纹和接头体为O圈密封结构,

网友:
是啊....这种单向阀跟我经常接触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认为    你首先不要把阀里的螺丝拧的太紧
    不然进油的时候压力达不到的话  都堵在那里了
            密封不好的话就会泄露

      还有就是做好不要缠什么生料带什么的   这里用组合垫片是做好的

网友:
实际问题,学习的好机会。

网友:
端面用紫铜垫密封也是可以的了,我们试验室就是经常这么用的了!

网友:
管路的知识真多啊,学习了

网友:
用带ED密封圈的接头。

网友:
学习一下,扩张下知识~

网友:
组合垫、铝垫、铜垫都可以

网友:
用聚四氟乙烯或者尼龙做密封垫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内孔用铜垫,端面用组合垫,螺纹倒角可以用角密封,密封胶也可以。

网友:
加组合垫!!
加O型圈后由于拧紧时破坏,容易泄漏

网友:
這種配管式方向閥一般都是(日規)PT牙或(美規)NPT牙

网友:
这个单向阀安装时两头都要加装过渡接头,单向阀与过渡接头连接便用组合垫片(平行垫片)

网友:
找个液压机看一下,泵出口的管式单向阀是如何安装的,不就全明白了吗?
使用过渡接头的好处是拆装方便。直接装在管路中,以后坏了,修理怎么办啊?

网友(2010-07-19):
加螺纹密缝胶,就行了

网友:
说加组合垫的 密封胶的 铜垫 生胶带的等等 都是错误的
它的正确密封形式应该是O型圈

注意看单向阀螺纹面倒角  为什么倒那么大的角

网友:
如果不是锥度螺纹的话
要加组合垫圈的
你的接头要是不是买的
而是自己做的话螺纹退刀槽不能要的
否则组合垫圈容易垫偏 不能达到密封效果

网友:
楼主的连接方式有一点问题,就像楼上好多朋友说的,你怎么可以没有过渡接头呢?不太理解你怎么连接软管上就有外螺纹,这样的连接即使现在你密封好了,将来怎么换软管呀。

网友:
請先把壓油清理乾淨,密封胶有用

网友:
如果工地上不是很干燥的话上螺纹胶以后拆卸会带来很大的不便,建议采用西门的办法

网友:
可以考虑把端面加工一刀然后配组合垫圈啊,端面加工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端面密封,沟槽加O型圈

网友(2010-08-30):
如果是公制螺纹螺纹端面加 紫铜垫或者橡胶密封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