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长度如何计算?

楼主(2010-04-08):
哪位大侠给个计算公式啊?

网友:
皮带的节线长度计算:长度=2a+π/2(d2+d1)+1/4a(d2-d1)2
a:中心距
π:3。141592627
d1:带轮直径
d2:带轮直径
计算后再按表选取标准内周长度,无标准可到商店。
最简便是用绳量一下。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吗?

网友(2010-09-24):
简单计算,2*中心距+3.14/2*(主动滚筒直径+从动滚筒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