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后CAD只有图框,没有线条内容,怎么办?

楼主(2010-04-08):
刚下载了,内挂在CAD中的:PDF转CAD软件。
安装后重新打开了CAD,载入了要转换PDF图纸。
但转换以后打开转换后的CAD图纸里面只有一个图框,什么也没有了啦。
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
还是要求PDF有大小限制

网友:
有几种可能性,
1 原图是‘加密块’,由加密块到PDF,你再转回,就没东西了,因为‘密文’不转,
2 是特殊图片格式,与PDF是‘分离体’,转化程序只认PDF,那个图像编码被‘简略掉’了。
3 设计院的格式,他们一般采用‘定制’CAD,和定制‘转化器’,目的是防盗,他们的PDF也无法转化,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和线型及颜色有关,看不出来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只有用CAD软件直接转化成PDF的文件才可以逆转化成功,如果用PDF虚拟打印机生成的PDF文件,还原回CAD文件时非常困难的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楼主的解答。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