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槽,13个又深又窄的小槽,如何加工最迅速?

楼主(2010-04-08):
13个又深又窄的小槽,如何加工最迅速?

现在还是在用卧铣+成型锯片铣刀

网友:
板厚多少?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这个零件板厚多少?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这个零件的板厚是多少?
威望加一分

不容易啊,兄弟们

网友:
板厚是多少似乎并不重要,即使是薄板也可叠起来铣,以提高加工效率。我奇怪的是,如何用楼主所说的“成型锯片铣刀”,来加工4度的梯形槽?对槽侧的粗糙度要求如何?如果在刀轴上装上13把铣刀同时铣,结果又怎样?

网友:
如果板子不厚可以不铣

楼主:
厚度大概有10mm,是型材的一头。

楼主:
板厚是多少似乎并不重要,即使是薄板也可叠起来铣,以提高加工效率。我奇怪的是,如何用楼主所说的“成型锯片铣刀”,来加工4度的梯形槽?对槽侧的粗糙度要求如何?如果在刀轴上装上13把铣刀同时铣,结果又怎样?
引用 网友A:

4把刀已经快把那老床子震散了。。13把刀。。。没敢想啊

网友:
什么材料?型材,为何不直接拉制?

楼主:
什么材料?型材,为何不直接拉制?
引用 网友B:

型材的截面是这个面的垂直面。所以这些槽只能后加工。而目前用来参照的进口产品也都是机加工出来的

网友:
量大吗?批量的话,可以找有平面拉床的厂子干,只是定这把拉刀的费用不小啊........

网友:
我看还是要铣吧,关键是个量的问题,

楼主:
量是有,所以要提高效率

网友:
除了铣削和拉制,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材料是钢件采用线切割加工方法

网友:
不知道滚花键样的滚刀。。。。可以么?

网友(2010-05-11):
反正通用加工就那几种加工方式
有区别就在工艺的小诀窍上了
上个图
大家都分析下

网友:
线切割吧,应该也不是太慢

楼主(2010-09-08):
除了铣削和拉制,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法
引用 网友B:

兄弟帮忙找个拉床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这里倒是有家工厂有平面拉床这设备,40W啊! 在杭州的,不过,人家规模大,不一定会接你这活啊 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联系方式,你自己和那边联系,成与不成,看天意了, 呵呵

网友:
线切割不太现实,成本太高,建议楼主考虑激光割

楼主:
回复  心结

    呵呵,我这里倒是有家工厂有平面拉床这设备,40W啊! 在杭州的,不过,人家规模大, ...
引用 网友B:

40W  只要能保证效率就可以试。综合看看性价比。兄弟给个联系方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激光切割对于我这种厚度比较大的不太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工费总金额有40W?那估计那家应该会接的,本身他们那床子的利用率也不高。请收站内短消息

网友:
能否换个思路,把钢件改为压铸件或者粉末冶金件?根本不用切削。

网友:
不能装13把,用卧铣+成型锯片铣刀只能慢工出细活

网友:
是不是可以使用综合加工方式,用滚齿的方式加工大部分的切削量,再用拉刀拉一下精度

网友:
能否换个思路,把钢件改为压铸件或者粉末冶金件?根本不用切削
支持这个

网友:
我认为铝型材10MM可以用激光切割的呀。可以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