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下料分成20块,如何分割?

楼主(2010-04-08):
我有几块不锈钢板,长450宽500高50单位mm,现要把它分成20块,不知用什么方法把它割开,又快又好。

网友:
使用火焰切割显然不合适,切口损耗大且影响金相组织。0 N$ O6 Y# |* c
如果分割之后仍然需要再加工,还不如使用线切割一次成型。

网友:
试试水切割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水切割,线切割都可以办到。线切割有高的精度,但速度很慢。水切割可以对任何材料打孔、切割,切割速度快,加工尺寸灵活。

网友(点评):
对,等离子切板太厚了

网友(2011-07-15):
等离子切割

网友:
线切割比较合适,锯床应该也可以吧(用变齿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