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可以当“齿条”那样用吗?

楼主(2010-04-08):
如题,考虑负载不大,想用同步带展开固定代替齿条,(请问这样可以吗?谢谢!

网友:
没这样用过
你是要用同步带当齿条,轮子当齿轮是吗?

只要合适 好象没什么不可以

网友:
从理论上讲没有问题,但是“展开固定”要有讲究,简单讲,就是要使展开后的同步带的固定牢度,能够符合负载的要求。

网友:
有想法!没用过,试了好用说一声,可以借鉴!

网友:
开始估计可以,时间长了估计不行。如果临时用用只是一个对付的办法。

网友:
轻负荷,没问题,带要张紧以后粘接,节距不能太下,否则齿会滑脱,
但反复用寿命比较低,这个道理我想你明白,

网友:
同步带是柔性的,齿条是刚性的,你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
有创意!只能应急用。没强度的。

楼主:
临时用,现场切管太费时间,简单做个切管设备,同步带固定在导轨上传动送管,都是89以下的管 很轻的负载,齿条太贵太沉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就像坦克上的链条那样用。可以。很多轻负荷的如气动打字机不就是这么用吗。就是齿条的一种“变形应用”

网友:
完全可以的,樓主有時間的話,去看看日本產的成型機取出機械手,絕大多數都是用同步帶來弄的

网友:
应急用应该可以的~但长时间可能不行

网友:
对,日本的机械手上用的多。

网友:
可以,国外很多需要低噪音的仪器上就是用这个结构,要求就是同步带要张紧,或者有随动轮在背面,还有就是直接固定在平面上,像齿条。

网友:
公司新采购的一台马来西亚的组装设备,就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
大家看到在设备上应用的可能就是橡胶齿条吧!这个跟同步带展开还是有点曲别的(同步带齿齿本来就有R限制)!同步带在拉直时的齿形是用变化的。所以要注意齿形是否合适了!

网友:
可以吧?

同步轮要大或节距小,能提高啮合齿数,但齿太小容易打滑。

网友:
只要受力状态许可,完全可以
固定不是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
理论上轻载可以,但精度不高,寿命不长。

网友:
没有问题,喷墨打印机的墨盒运动机构就是齿轮与同步齿形带来完成不同位置的精密控制的。

网友:
实际用以下,看看 怎么样,就知道了。

网友:
是可以的,我们公司注塑机上的机械手就是这种传动方式,同步轮前后各一个轴承用来增大包角,同步带两端张紧,传动很平稳。

楼主:
目前用还可以的 呵呵 做的样子非常难看就不上照片了。。。。。。。。

网友:
如果你真这样想那一定是想用廉价的同步带轮,这种产品直线运动寿命很低的

网友A:
当然可以用了,日本人经常这样用,不过结构比较特殊。

网友:
方法新颖,不过负载和转速不能太大了

网友:
轻负荷,没问题,同步带剪断拉住,用两个胀紧轮把同步带压在同步带轮上完成往复,这是常用的方式

网友:
应该不行的,个人感觉。。。。

网友(2010-07-20):
可以用的,很多国外设备都是这样的,不过需要增加包角,两端也需要张紧。

网友:
可以的,我们单位就是用同步带代替齿条做往复运动的,但要注意材料,还有张紧力和拟合问题

网友(2020-10-25):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用了,日本人经常这样用,不过结构比较特殊。

这个同步带的材料是哪种?

网友:
精度不高可以,但有运动精度要求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