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升降机构的设计小样---求助

楼主(2010-04-08):
情况简述:我这里有台超声波自动清洗机,在将整箱的工件送到传送带的过程中用普通叉车,很是麻烦和费力。现在需要设计一个简单的升降机构,可以将整箱的零件直接抬升至所需高度,然后做一个平移动作(平移动作可以是手动的)。
所以求助:有哪位高手帮忙看下,需要做一个可以升降50CM的小型机构,最好是电动或者液动的,需抬起的零件重量一般在50Kg~200Kg之 间,平移距离是120CM,谢谢帮助!

网友:
一根工字梁加一个电葫芦

网友:
长度1200mm,用动力滚筒,高度方向用液压。

网友:
零件包装箱的尺寸固定吗?尺寸多少呢?

楼主:
零件是放在一个大约120CM  x  40cm,高40cm的铁质镂空的筐子内的,这个框子是清洗机自带的,必须使用,在框子的上边有4个提手,固定大小

网友:
设计中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零件平移出去以后,有一个倾覆力矩,有安全隐患,这个升降平移机构可以固定在地上吗?

楼主:
可以固定在地上,但是大概只有1平方米的空间,平移速度不用太快的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平衡器吊具(结构有弹簧、气压)无需动力,在百度图片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屏东的地方做个滑轨滑过去,既排除安全隐患,又可满足手动

网友:
固定在地上,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