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小部分丝杠的活,长度在1000,用数控车能做吗?

楼主(2010-04-08):
有一小部分丝杠的活,用普车效率比较低,不知道用数控车能不能加工?长度在1000左右,

网友:
看你粗细程度
长度在1000左右

楼主:
粗细在35左右,您看能做吗?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就和普车的道理是一样的。
建议,普车车外圆,车总长、数控车车台阶。
我以前用过这样的组合。

网友:
可以采用反车,防止弯曲

网友:
新手初来,有贴必顶,努力学习。

网友(2010-08-07):
应该用上跟刀架吧,不然的话恐怕不行

网友:
一米长不用跟刀架可以的,用反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