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10-04-08):
请教!   液压系统中蓄能器的工作原理?图解更好!谢谢!

网友:
把系统压力保存在里面,什么时候用可以随时拿出来

网友:
密闭容器内有一密闭气囊,事先充入一定压力的氮气,给密闭容器加入液压油,当油压高于氮气压力时气囊体积压缩变小,油液低于气囊压力时气囊膨胀释放能量。
  其作用;储能、减震、吸收冲击。

网友:
嘿嘿,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
3楼说的简单明了。在一些系统有安全要求的场合,也必须用蓄能器,防止因各种原因造成压力丢失产生事故

网友:
3楼正                     解

网友:
利用液压能之外的力使之受力平衡,当液压能减少时,那种力做功,补偿损失的液压能

网友(2010-06-20):
三楼牛回答很正
高手高手

网友:
这里面真是高手云集哦,真长知识

网友:
三楼说的很明了,高手学习了!

网友(2011-03-27):
同来观摩学习的,更详细点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