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模数怎么选用?

楼主(2010-04-08):
传动的速度与模数的关系,模数怎么选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
模数跟传递的功率、扭矩有关系吧

网友:
齿轮的模数跟齿轮传递的功率、扭矩,齿轮材料有关系,需经过计算推导出来。

网友(2010-07-03):
与传动的载荷关系密切,主要考虑承受载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