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切断机(飞剪)

楼主(2010-04-08):
本人设计了一台伺服驱动偏心轮的飞剪,各位大师帮我指导指导。

网友:
张知识了 谢谢了,,,,,,,

网友:
还请大虾大致介绍下。

网友:
楼主是否再用文字描述一下该机的技术特点?

网友A:
利用测长信号,计算,到剪切点,留下转动提前量,凸轮转,上剪刃下压,下滑台随件而动,完成剪切,低速时精度还可以,这个速度高不了的,另外,对大料有困难,

网友(点评):
大料得锯吧

网友:
具体剪什么东西啊,没接触过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照片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可以放大点吗?

网友:
楼主的设备剪切什么材料?可以发张图纸看看吗。

网友:
看来不少人对飞箭设备感兴趣,包括我...
楼主发张图大家看看。

网友:
不知道能剪切多厚的扳,22毫米的扁钢带能剪切吗?需要多大的电机呢

网友:
看图像好像是剪型材的吧!

网友:
又仔细看了楼主的图片,您的飞剪由伺服电机经精密行星减速机减速,通过同步带带动偏心轮旋转,带动切刀前后和上下移动。
不知您的飞剪剪切什么材料?您的同步带能否传递所需的扭矩?

楼主:
是一种包装用纸,正如中校兄说的低速时精度尚可,超过25米/分钟就不行了,正负2MM以上,振动很大。装系统的人说的伺服电机功率小,反应有问题。

网友:
去年调试过2条飞剪剪切牛皮纸的设备,速度在50米/分,伺服电机功率3.9KW,精度小于正负2MM。

网友:
精度问题我觉得是传递被切物的输送张力没控制好

网友:
是,飞剪的速度一般都很快。而其不是计算长度,是设定长度。

网友:
只能说我太服这样的人了,我的偶像,顶一下

网友:
看图片,我想是剪切薄钢板的,不知对不,很精制

楼主(2010-05-09):
16楼的朋友能单独交流一下吗?我的电话0769-85419489,我姓王。

楼主:
请求版主把此贴删除!

网友(2010-06-12):
楼主的飞剪机怎么这么小啊?

网友B(2010-07-24):
看图片,该机为型材生产线上的定尺剪,如果该剪与剪前输送辊连锁,用接触开关确定料头,用时间控制剪机的动作,即可实现同步定尺剪切。我干过类似的工作,精度需稳定的输送速度,且经反复的调整才可保证。

网友:
请问楼主能不能把图纸共享一下。我最近在作者方面的工作,想学习学习。可以吗????
当然如果不方便就算了。

网友:
楼主做压型机???对不对?

网友:
楼主的这台设备谈不上飞剪,效率和精度达不到飞剪的要求,只能算是一台曲轴剪板机。实话实说,别见怪。

网友:
敢问楼主,为什么要前后移动???上下不就可以剪切了吗???

网友:
有点像剪角钢的,但这样的传动机构速度上不去。

网友(2010-08-29):
前几年,我也研究过这个东东...可以没有用到实际中

网友(2012-05-16):
楼主好

  我对您的设计很感兴趣

想了解一下,设备的剪切参数

切长范围、剪切材料、每分钟几切……

可否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测长信号,计算,到剪切点,留下转动提前量,凸轮转,上剪刃下压,下滑台随件而动,完成剪切,低速时精 ...

若是剪切钢筋,或是 型钢   ,, 剪切参数可能是多少?
比如 棒材运动的速度大概是多少? 想了解一下这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该机为型材生产线上的定尺剪,如果该剪与剪前输送辊连锁,用接触开关确定料头,用时间控制剪机的动 ...

“我干过类似的工作,精度需稳定的输送速度,且经反复的调整才可保证”
关于这一点,请问,当时 大侠 的 控制系统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是闭环的速度/位置控制,是可以实现精度的。
(比如通过 测速滚,得到材料运行的速度  编码器 反馈给控制系统)

网友:
速度高不了的,另外,对大料有困难。

网友:
剪型材线是吗?

网友:
楼主的设备剪切什么材料? ..............

网友(2012-06-21):
剪牛皮纸,不是剪钢板。23楼什么意思

网友(2015-03-11):
引用 网友A:
利用测长信号,计算,到剪切点,留下转动提前量,凸轮转,上剪刃下压,下滑台随件而动,完成剪切,低速时精 ...

大侠,是否有更好的机构飞剪呢

网友:
跟冲床高速送料机结构看起来差不多;这个节拍多少?0 w" |) A& `% ?2 c' S

网友:
发图纸看看啊

网友:
具体的工作状态怎么样

网友(2015-04-18):
试机了吗,电机从外形上看感觉有点小,不知功率怎么样,另外由于上刀动,电机要用带制动的才行

网友:
飞剪一般是跟着一起走的,希望楼主上3D

网友:
楼主这个是剪型钢的吗

网友:
能保证断电的时候上刀架不掉下来吗?

网友:
楼主的设备剪切什么材料?

网友:
这个有必要用伺服吗?这么大一个。

网友:
不懂,能不能看看,我想做个铜条剪短机

网友(2015-06-02):
这个是剪切什么材料的?普通的纸板或者塑料板可能还可以,硬点的东西可能剪切不了啊!

网友(2015-09-07):
这玩意怎么用的

网友:
电气出身,对机械好崇拜

网友:
剪切的材料、厚度?电机的扭矩是不是足够大?

网友:
张知识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测长信号,计算,到剪切点,留下转动提前量,凸轮转,上剪刃下压,下滑台随件而动,完成剪切,低速时精 ...

8爷全才啊,感觉是个设备都有了解!

网友:
只想弱弱的问一句,这一刀切下去,不会把滑台切到吗?

网友:
希望楼主能放放视频讲讲,让大家学习。

网友(2016-09-09):
偏心转到--上下?

网友(2017-04-04):
楼主误差能控制到多少,提前量是否考虑计算加速过程的行程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飞剪后截面的光洁度呢?

网友(2017-07-11):
这是剪什么材料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