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2FS6-4X/S2与Z2FS6-30/S2区别

楼主(2010-04-08):
最近接触到Z2FS6-4X/S2节流阀,搞不清楚其中4X的含义

网友:
4x是系列号,30也‘是系例号

网友: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生产厂家系列号

网友:
是系列号没错,可是LZ的型号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友:
这个有区别的吧,厚度不一样,一个是40mm,一个是30mm.你可以看上海立新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