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发的一批齿轴,现在客人投诉---求助

楼主(2010-04-08):
大家好!
因为之前发的一批齿轴,现在客人投诉,请大家帮忙计算下。模数:1.25,压力角:20,齿数:7,节径:10,变位系数:0.5,8级精度,现求公法线尺寸。我查了机械设计手册,用查表法,结果没有假象齿数为7的项目,我采用假象齿为8的查得跨测齿数2,公法线尺寸得4.5402,查得变位齿轮公法线附加量得0.3420,算得公法线尺寸为(4.5402+0.3420)*1.25=6.10275。
总感觉有问题,所以请大家帮我复核下是否正确,另外,该公差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
K=2   Wk=6.085
Wk的公差取双负,可以根据精度等级和侧隙要求确定!

楼主:
楼上的如何算得?可以提供公式吗?我按照机械设计单行本上的公式计算不是楼上的结果啊

网友:
齿轮公法线化简公式:
K=0.1111*(Z/Cos³β)+0.5+1.7491*X
Wk=Mn*(2.9521*(K-0.5)+0.014*(Z/Cos³β)+0.684*X)
X — 变位系数
Z/Cos³β — 当量齿数
完整公式,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