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比例伺服阀的零点---请教

楼主(2010-04-08):
我单位用了很多比例、比例伺服阀,控制信号4-20mA。在阀不工作时一直给的12mA控制信号,执行件动作时才给24V电源信号。

我想问:
在无闭环控制,执行件不工作时阀是处在机械中位,而不是在电气控制中位吧?这样阀不在机械中位是否只能去修理?

网友:
个人觉得应当是在机械中位,可以调下零位,再检测下试试

网友:
伺服阀 比例阀 伺服阀机械中位与电气中位重合,比例阀一般机械中位与电气中位不重合的,需要靠电气来调保证中位。

网友:
还有个原因就是伺服阀都是零遮盖,而比例阀一般都是正遮盖。所以伺服阀机械中位与电气中位重合,比例阀一般机械中位与电气中位不重合

网友:
对于比例流量阀而言,有较大的正遮盖量,是为了较好的密封几个油腔。而在比例控制放大板上预置的先导电流是为了一旦有控制信号进入放大板,阀芯可以迅速的穿越正遮盖,提高流量阀的响应速度。楼主所谓的不在机械中位是不是指的流量阀主阀芯两端的对中弹簧不对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