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带炉碳势低的原因-请教

楼主(2010-04-08):
现有一台无马弗网带炉,只要网带一运行或运行速度稍快,炉内碳势急剧下降,不知是何原因,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
你用什么方式控制‘气氛’的,具体说一下,控制环节什么样?速度到什么时候就有问题了,材料是Gr15吗?

网友:
炉内碳势控制GCr15一般控制在0.5-0.8之间,还有要检查氧探头的情况,你是采用什么碳势控制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