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在线加工,小女子请教

楼主(2010-04-08):
数控车床  BEIJING-FANUC Series 0i Mate-TB   , 与计算机连接操作在线加工时 ,当按执行时出现 EDIT MEMORY  CARD  ERROR :0030 ,并没有出现标头SKP  。 不知为什么 , 是不是哪个参数没有改 ?

敬请高人指点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2010-11-16):
在设定里面有一个专门传程式或者用卡的参数,你要把它改成4或是1,应该是这里的问题,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不知问题解决与否?需帮忙请联系QQ352963233

网友:
以前有没有这样用过?以前是不是正常的?你查下说明书看看是不是参数设置不对,参数没问题就检查一下连接线是不是开焊虚接了。

网友:
你先试下能不传得起程序,如果能,哪就是参数设置不对了。

网友:
挣点威望...顶个  嘿嘿

网友:
挣点威望...顶个

网友:
楼主你试过没啊  好使不  回个话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