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功率计算,紧急求助!

楼主(2010-04-08):
发电机功率计算

15kW的发电机,负载4.5kW,阻尼转矩是多少?高手们,半个小时之内能告诉我吗?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社区有这么恼火,好多次都不解决问题,算我白问了。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个。
不过你没说明发电机的类型,效率,转速等参考数据,既是高手也可能不好回答转矩有多大吧!!!

网友:
现在回答不了你,要看你的速度-功率曲线
这是简单问题,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自己查曲线就知道,不该埋怨他人,
求助,首先把数据说全了

网友:
只有功率,没有转速,如何求得转矩,楼主是否回头翻翻课本再来提问?

网友:
提问的人要把所有的数据给全了啊!

网友:
把所有的数据给全才好回答

网友:
告诉你个公式
功率=转矩X角速度,
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可能是我问题没写清楚,是这样的,我跑合2个减速器,用的是15KW的电机带动其中一个减速器,两个减速器用联轴器连接,另外一个减速器和发电机连接。现在要知道发电机所带的负荷,转换成减速器输入轴的扭矩,这个怎么算?感觉算出来有点问题,发电机转速1000转/分,减速器皮带轮直径是发电机皮带轮直径的2倍。

网友:
在大学就把在这儿学的东西忘光了,以后走入社会该怎么办呢!!!今后唯有“悬梁刺股”了

网友:
根据能量守恒计算
功率=扭矩x角速度
不用管中间的传动过程是怎样的,你只需要考虑输入和输出,算出来的是理论值
每经过一次传动级,就要除以对应的机械效率,算出来的是实际值
当然,你还要算安全系数

楼主(2011-02-25):
回复 网友A:

能量守恒,好像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2012-02-15):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负载多大,T就有多大,只是转不动的话就不对了
考虑动态的话,能量守恒也不合适,加速度加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