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汽油机上一条软胶管,作用何在?

楼主(2010-04-08):
在很多小型汽油机上,  有一些是在汽缸盖或者曲轴箱引出一条软胶管, 然后插在化油器的空滤上。当机器正常工作时,我感觉胶管出口处有风出来, 不知这么起到什么好处?

如这条软胶管在空滤处脱落或者破损,又有什么坏处和结果出现?

另一个问题,有时候,这条胶管会有机油漏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漏机油? 应该咋解决?

网友:
这是发动机废气管,是保证发动机在运行时曲轴箱内气压平衡用的,防止曲轴箱内气压过高。该在空滤器处脱落或破裂,对发动机运行没有影响,但曲轴箱内的废气将直接排入大气,造成污染,同时会有刺鼻的气味。但此管不能堵塞。否则导致曲轴箱内气压过高,冲破油封或密封垫。
由于废气是高温的尤其混合物,当废气到废气管是由于冷却,使得油气中的油雾凝结成油滴,一般都导入进气到燃烧掉,有时严重能看见废气口冒白雾。这是应检查活塞环或呼吸阀片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版主,说得很通俗易懂,基本造成漏机油的原因我己知道,不过如果己漏机油应该咋解决呢,有时候这条费气管没有脱落,紧紧扣在滤清器上,不过机油还是会从滤清器滴下来?咋办?基本得检查什么位置?

网友(2010-05-10):
汽缸盖罩上的一个呼吸膜片坏了或结构不行,本田的结构要比我们国内仿的结构要好。我有亲自对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