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柴油单缸风冷四冲程,启动10分钟之后就异常!

楼主(2010-04-08):
178柴油单缸风冷四冲程.  配套的是微耕机, 客户反应刚启动时正常,  然后每次经过十来分钟之后, 就感觉到加大油都好像加不起油一样, 好像没力一样..然后如果熄火之后, 让他冷却之后.在启动又正常了,,,,如此循环...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发生?

谢谢!

网友:
有几个问题,你检查一下
1,热机时,气门间隙有问题,关不严,等冷下来以后,用标准塞尺检测,调整到合适间隙
2 检查喷油泵,看供油情况

网友:
应该是供油不足或油管内有空气,可将高压油管一头卸开,将油门开至最大,拉动曲轴转动,直至高压油管出游正常(汽泡,喷出的油束有力)。

网友:
检查喷油泵吧,应该是油路出了问题才会这样子的,气门间隙冷机和热机的区别不大~~

网友(2010-05-10):
供油提前角不影响吧,冷热都一样。
空气也不可能,应该是气门间隙。

网友(2010-12-07):
配气不对.进气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