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故障---求解

楼主(2010-04-08):
大家好,前两天一台铣床(x52,北机的)故障,工作台左右行程只有一个方向,搬动操作手柄向左工作台向左行,可手柄搬向右端工作台还是向左行,手柄在中间位置时工作台也停止。
经检查发现右侧的行程开关常闭触电脱不开(连接螺丝脱落),常开触电正常,故障排除,机床运转正常。
由于很少修理铣床当时也没在意,事后觉得不太对劲,找来图纸看了看,越看越不对劲,如果左边的行程开关的常开触点不闭合线圈不会有电啊,难怪老板说两个电工没有修好,后来我又咨询了单位里有经验的老电工,他们也说不清。
请大家帮忙做个解答,谢谢了

网友:
有的机械设备的控制是采用行程开关双控制,你这个故障应该还不是很难解决的。

网友:
两边的开关都检查下吧

网友(2010-05-29):
互锁的,有可能吧。。。。。。。。

网友:
两边具有互锁
当右边常闭脱不开
左边在左右摆动时都可以得电

网友:
肯定是互锁着的!一般比较精密的电路控制系统都会采用互锁装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