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31外圆磨床磨出的产品是椭圆的!---求助

楼主(2010-04-08):
请问高手;我厂的M131外圆磨床,对顶磨出的产品椭圆,外圆220MM,长是100MM的产品中间凹,两头的尺寸相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哪个师傅帮忙给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是不是中间椭圆还是整个工件?是否可以考虑两个顶针的间隙问题

网友:
左右两个顶针不等高就会导致所磨工件“中间凹,两头的尺寸相等”的现象。
椭圆则主要由顶针孔不良而造成的,精磨前应当先研磨顶针孔。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又学习了啊!

网友:
左右两个顶针不等高就会导致所磨工件“中间凹,两头的尺寸相等”的现象。
椭圆则主要由顶针孔不良而造成的,精磨前应当先研磨顶针孔。
引用 网友A:

说的非常对!
“中间凸”怎么磨?

网友:
说的非常对!
“中间凸”怎么磨?
引用 网友B:

鼓形工件可以采用靠模夹具进行磨制。

网友:
我说的就是用普通的外圆磨,不用靠模,呵呵!

楼主:
研磨了顶针孔的怎么还是中间凹啊!不过在这里还是要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网友:
检测一下两个顶尖是否等高,大多都是尾坐顶尖因磨损偏低了,简易的应急方法;松开尾坐紧固螺丝将尾坐沿着工作台的斜面向上移动,之后在尾坐与工作台侧面之间垫上一条合适的铜皮,即可

网友:
也有可能是及机床几何精度没有了

网友:
活零座下面销子松了的问题;砂轮和产品的硬度不符号

网友:
楼主的设备用了多久了?此问题很可能是尾架体壳孔和顶尖套之间的间隙经磨损大了,正常间隙0.01以内,检测一下再说。

网友:
先说一下椭圆的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测量的?假如是用扭簧仪测量,就是说跳动或者说工件扁的主要原因就是支撑工件的顶尖刚性不足,可以用扭簧仪检测,分别在在顶尖和头架主轴处测量,看看顶尖和头架主轴内锥孔是否接触良好;检查头架主轴间隙值,测量值在0.005mm范围内应该没问题。另外再检测一下砂轮主轴间隙,m131的主轴瓦片是2片固定的,间隙值不宜过小,控制在0.05mm就可以了,如果间隙大也可能造成工件椭圆

工件中间凹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头架和尾座中心和工作台运动方向的平行度超差造成的,你可以用检验棒分别测量一下,校正上母线和侧母线

网友(2012-10-31):
顶针的上工具磨  修一下

网友:
顶尖的力度大了  变形了

网友:
现在才看到你的贴子,哎,晚了。一般这种问题是:第一:三点等高不一致,第二:M131头架用的轴承是7130819,这个轴承不好用了。如果你是用卡般,那还要看头架主轴的轴承。

网友:
M131外圆磨床磨内圆磨出的产品是椭圆的,椭圆2丝,怎么个情况?请教一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