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用广数系统,现在用FANUC 0i-TD系统---请教

楼主(2010-04-09):
本人以前用的是广数系统,默认每分进给   现在在做FANUC 0i-TD系统,默认每转进给。   每次编程要加G98,不方便 。有时还忘记了 !
  能不能修改参数?望高人赐教!
能说完整点 ,  还有G96编程的时候, 系统说的非法G代码  , 这个又怎么改   好?象我改过一个参数以后,系统就没说是非法指令   ,可就是没效果?

网友:
我正在学习!看帖必顶!

网友:
为什么G99就不习惯呢?进给量用每分进给,还不是通过每转进给算出来的。
G96是恒线速。这是标准功能,不可能是非法指令,可能是其它地方有错。
你直接用MDI执行G96还报警吗?

网友:
G96必须和G50配合使用的
你有没有用G50?
先用G50限速,然后在用G96恒线速

楼主:
我知道要配合用       可是系统一有G96走到那一步就报警

网友:
数控系统有预读功能,可能是预读到某个程序段时出错,光标刚好在G96,所以直观认为是G96出错,其实不是所以应该是你的程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