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设计如何选择电动机?

楼主(2010-04-09):
偶尔会搞一些小设计或设备改造 ,在选择电机的问题上一直比较模糊 ,究竟要选多大功率的电机,取决于哪几个指标?具体的计算方法是什么?很多时候指标并不明确 只能估计 ~~~困惑中~~

网友:
这个需要进行受力分析的。一般的将电机的书和产品手册上都有。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内容太多只能给你介绍到这了。

网友:
不同的工况(例如工作速度,工作时间,工作频率,环境温度,启动频率等等)计算方法不一样,好好翻翻机械设计手册,一般电机样本会提供选型方法。

网友:
我一般都是根据扭矩选,适当的再放点量,呵呵,至于防爆什么的跟厂家定一定就完了

网友:
你最好下一个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记得在学校做过这方面的课程设计——关于计算电机的功率和选型的。

网友:
不同情况计算方法不一样要看你的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
不同的工况(例如工作速度,工作时间,工作频率,环境温度,启动频率等等)计算方法不一样,我需要积分

网友:
一般是选择功率,速度,还有安装参数!

网友(2013-12-27):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先进行受力分析,然后计算扭矩  再选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