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其缓冲速度?

楼主(2010-04-09):
一些液压线形作动筒在伸出或缩回端头处需要缓冲,一般是怎样实现的,怎样测其缓冲速度?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作动筒是不是液压缸呀?如果是的话可以在缸的端部用不同位置相互连接的阻尼孔进行缓冲,泵车的主活塞也有这样的结构呀,一会儿我找张图来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2010-11-20):
我也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