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3钢与低碳钢的区别

楼主(2010-04-09):
A3钢与如10#、20#等低碳钢的性能、用途上的区别!刚才在社区搜了一下,A3的含碳量介于二者之间。但它还和其它低碳钢的区别呢?

网友:
A3钢是以前老代号,现在名片上印的是:Q235,代表屈服强度235MPa
仅从机械强度上看,与20#钢差不多,只保证常温下强度。
Q235元素成份波动很大,20#钢成份要求稳定,必须达到,热处理钢就要求元素成份稳定,因此Q235一般不热处理。
Q235有ABCD四种,各有特点。

总的来说,Q235是窝窝头,老百姓吃的,20#钢是精细食品,皇帝吃的。

网友:
哈哈哈哈,回答的经典,比喻恰当

网友:
楼上的楼上回答的比较经典,哈哈

网友:
总的来说,Q235是窝窝头,老百姓吃的,20#钢是精细食品,皇帝吃的。

网友:
Q235是窝窝头,老百姓吃的,20#钢是精细食品,皇帝吃的         回答得好 啊

网友:
哈哈  搞机械的人也可很幽默

网友:
补充一点:
A3钢(Q235)只考核机械性能,10#、20#等低碳钢需要考核化学成分。
所以在使用上,后者可以进行渗碳处理以达到外硬内韧的效果。

网友:
补充一点:
A3钢(Q235)只考核机械性能,10#、20#等低碳钢需要考核化学成分。
引用 网友A:

同意,A3(Q235)属于普通碳素结构钢,20#钢属于优质碳素结构钢

网友:
8楼补充得也很形象幽默

网友:
“Q235是窝窝头,老百姓吃的,20#钢是精细食品,皇帝吃的”比喻经典

网友:
长见识了,还得继续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