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基础 请教

楼主(2010-04-09):
装配尺寸链 增环 减环 和封闭环  他们到底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请高手么简单的解释一下

楼主:
怎么就没人过来指点呢 。。。。

网友(2013-10-22):
封闭坏指在装配过程或加工过程最后自然形成的尺寸,是确保机器装配精度要求或零件加工质量的一环。
装配尺寸链是指全部组成为不同零件设计尺寸所形成的尺寸链。
增环是指当尺寸链中其它组成坏不变时,某一组成坏增大,封闭坏也随之增大,则该坏为增怀。
减环是指当尺寸链中其它组成坏不变时,某一组成坏增大,封闭坏也随之减小,则该坏为减坏

网友:
小东东说的以上解释相当正确,装配后要求的尺寸精度和位置精度就是装配尺寸链的封闭环.因为它是由零部件上有关尺寸和位置关系间接保证.所以解决装配尺寸链的核心问题,是根据装配精度要求确定有关零件.部件的精度要求.即已知封闭环的公差求各组成环<增环.,减环>的公差.

网友:
不需要这么复杂,装配过程中保证重要的零部件尺寸配合,装配与测量并行,国内加工件的精度。。。。你懂得

网友(2014-03-14):
这是公差配合里的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