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是否一定要热处理

楼主(2010-04-09):
轴的用料可以是Q235,但如果想用料好一点可以用45#,但这时45#钢是不是一定要热处理?如果不这样,就发挥不了45#钢的优点?

网友:
看怎么用了,它本身就是调质钢,如能用的话,最好不用热处理,因为多一道序,要加很多成本的.
个人建议,供你参考

网友:
45#钢一般都会做调质的!提高它的综合性能!

网友:
Q235的好些性能比45#好的多。

楼主:
4# 凡人一个 Q235的好些性能比45#好的多。

能否详细一点?

网友:
4# 凡人一个 Q235的好些性能比45#好的多。

能否详细一点?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能用的话:
1 便宜。
2 材料好找。
3 韧性好。
4 好加工。

网友:
Q235和45的差别很大,你的这根轴居然用Q235也可以,用45也可以?这说明你在选材上很欠考虑。45钢经调质、淬火等热处理后,其强度将大大提高。Q235作为轴的材料,只能认为这根轴是用在无足轻重的地方的。再则,Q235太软,切削加工未必好。

网友:
正常情况下我们制造轴类零件大多是使用45钢的吧,我们是学数控的,普车也学的,学校里实习基本用的都是45钢

网友:
45号钢不通过调制处理用处不大,太浪费材料了

网友:
看你是做什么用的,有要求的一定要热处理

网友B:
这个还要看材料的初始状态

网友:
又学到不少啊!谢谢大家啊!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想我是错了,因为我只是凭目测,估计的是Q235,现在明白了。

网友:
学习了,凑凑热闹,我们用的45#都调质处理,

网友:
学习学习,不太懂这方面 了解下

网友:
45号钢不通过调制处理用处不大,太浪费材料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要看材料的初始状态

网友:
我们用的45#都调质处理

网友:
看你用在哪里了,抗拉强度是什么要求?我们做活塞杆都中平处理后低温退火

楼主:
楼上两位说的要看材料的初始状态是什么意思同?我们一般就是用的棒材和板材呀。

网友:
说的是材料的本来的特点么?强度等???

网友:
如果45不热处理,它的潜能发挥不出来,跟Q235差别不显著。

网友:
学习……    谢谢大家的解说呀……

网友:
个人认为轴最好用45,调质

网友:
45钢一般是退火状态的,轴类在有综合机械性能要求时,一般都作调质处理,如果想更好一点何以用40Cr试试,Q235一般不作承载轴用,它的焊接性能很好,但机加工性能一般,尤其是磨削性能很差

网友(2010-05-12):
材料经过调质以后的材质会比较稳定,也比较好加工。
45# 由于硬度的不同,其力学性能也会有差异
调质的主要目的是得到强度、塑性、韧性都比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要看具体情况而定的

网友:
轴的使用需要很多力学综合性能,弯曲能力强,抗疲劳能力强,强度,硬度,韧性要求较高。普通碳素钢及号钢一般用于对力学性能不严格要求的结构零件,应该进行热处理,这样轴的寿命,及强度要求才能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