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号钢的热处理

楼主(2010-04-09):
45号钢长条 尺寸长1500mm宽25mm 厚度9mm用什么热处理 即能保证表面硬度 又不会使它变形过大

网友:
有难度啊,是不是要考虑采取一定的矫正措施?

网友:
这种尺寸变形后在矫正

楼主:
数量比较多 效正的话时间太紧了。。

网友:
热处理时用夹具夹持处理

网友(2010-05-17):
可以试试激光热处理啊 变形小而且硬度比常规热处理高5%-20%
( L- I( a9 Y0 i; a4 uQQ:276508598

网友:
可以说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如果量不大,那更难做,楼主可以咨询下专业做拉床拉刀的厂家

网友:
可以用水基的淬火液,变形小,也许能够达到要求

网友:
难度大,不容易的,一加热肯定会变形的

网友:
变形允许多大,如果小的话,先淬火后磨削。